中考
我们那步进电机只能往一个方向转了,不能往反向转了,

楼主(2013-03-06):
用的是DM556步进电机,QD75D2定位模块。用GX Works2中的定位模块测试工具测试了,不管是正转测试还是反转测试,电机都是一个方向转。

网友A:
正反脈沖和脈沖加方向搞反了吧

网友B:
参数对了吗?还有是不是用绝对定位模式?
承接电气编程,非标设备开发维护

网友C:
是不是方向端的“SIGN+”,没有供上电压?

网友D:
步进电机一般都是脉冲+方向。
确保你的方向信号出来了,及检查你的方向的接线是否正确
蓝景自动化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检查过之后是接线有松动的啊。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