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三菱PLC编程软件新建项目出现问题

楼主(2013-03-06):
安装的是三菱GX-WORKS2编程软件。当新建时显示如图。系统是XP。是什么问题呢?以前在其他电脑装过几次了都没这种现象。请教大家。
承接电气编程,非标设备开发维护

网友A:
有些硬件驱动用Ghost会有问题,建议用鲁大师确认型号后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B:
这个是操作系统的问题,例如用那些470,PP安全卫士等都会造成这种情况。除非你设置不拦截编程软件的进程。

网友C:
没安装好

楼主:
回各大侠:我安装的时候所有的软件都关掉了。还重启了电脑。重装了三次都这样。
承接电气编程,非标设备开发维护

网友B:
那就考虑换电脑的操作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