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6):
1M,1L+,还有Q输出在内部是如何连接的,不解!日系的输出只有COM,和Y   。欧系的为什么三个端子?

网友A:
欧系的1M是公共端相当于COM端,1L+是内部光耦隔离驱动端的供电与1M形成回路。日系的供电端由PLC内部提供,输出端与PLC没有内部没有完全隔离。欧系的所以多出来个供电端主要考虑于PLC电气隔离,在电磁干扰强烈的环境还是欧系的性能好。

网友B:
PNP和NPN之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明白了

网友C:
日系的一般是漏型PLC,也就是内部24V+并在一起。
欧系的一般是源型PLC,也就是内部24V-并在一起。
至于3个接点的问题,其实是将内部并点接到外面而已,三菱其实也是三个点,24V+  COM和Y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日系的一般是漏型PLC,也就是内部24V+并在一起。
欧系的一般是源型PLC,也就是内部24V-并在一起。
至于3个接点的问题,其实是将内部并点接到外面而已,三菱其实也是三个点,24V+  COM和Y

你别混淆是非啊!前一句半是对的后一句半有出入,这个内部可没有连接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