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多个仪表485通讯

楼主(2013-03-06):
三菱PLC与多个仪表485通讯,RS指令怎么用,要用多个RS吗?

网友A:
可以使用多个RS指令,也可以改变RS发送的数据来改变仪表地址啊!

网友B:
`懵懂~~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网友C:
可只用一个RS指令,但要用定时器不断触发,才能读取更新的数据。
多个仪表的地址,用变址寄存器确定。

网友D:
这个可以用SFC步进指令啊,在步里改变地址、数据,循环起来就可以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