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6):
描述:如图显示
proface  gp2501   initial start mode 问题   ,新买的触摸屏,还没用过 ,上电后提示initial start mode 问题,说要从pc下载到触摸屏才能使用,具体怎么搞呢~??
急啊  有心人加我qq544370137帮忙指导下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下载一工程到人机中即可

网友B:
但是我无法进入下一个页面啊 好像画面也下载不进去~~~
努力成就梦想。。。。。。 技术支持   541846938

楼主:
附上图片 ,请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C:
把你的应用程序下载下去就行
但是我无法进入下一个页面啊 好像画面也下载不进去~~~

网友D:
新的都有这个界面的。
但是我无法进入下一个页面啊 好像画面也下载不进去~~~

楼主:
但是我无法进入下一个页面啊 好像画面也下载不进去~~~

网友A:
引用第6楼dlxonly于2013-03-12 11:11发表的 Re:proface  gp2501   initial start mode 问题 :
但是我无法进入下一个页面啊 好像画面也下载不进去~~~

通訊端口參數設置好後點擊附圖紅色方框內的圖標即可

网友E:
程序灌进去就ok了,以前我也遇到过,你的通讯应该没有问题吧
通讯的数据帧格式有规定吗 还是默认的

网友F:
新屏都是这样,顶1楼!

网友G(2013-04-25):
接触时间不长,我没遇到过,换的都是修过的触摸屏!感觉有时候上传和下载图标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