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op17

楼主(2013-03-06):
西门子op17编程电缆制作方法??????谁教教!急急急!

网友A:
9 - 15针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101528]
9 - 15针接头
还有1 6 4短接,7 8短接吗??有这个 的编程软件吗???买了个用不了,谢谢哦

网友A:
可接可不接。
编程软件用protool即可。
程序只能备份不能上传。
如果有源程序写入到OP需要将OP先打到下载模式(通过系统菜单选择下载模式),(或上电时同时按住ESC和右箭头、下箭头,注意此操作会将程序清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