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6):
我是新手,想问一下这个IW4是什么意思?代表的是什么?

网友A:
I  为区域标识符,代表为输入
W为区域范围,代表一个字
4 为区域地址,代表从4.0开始

IW4就是从I4.0开始的一个字的区域,即I4.0~I5.7
  • 下载积分:+1(zjs731)

网友B:
    版主回得太准确 了

楼主:
    是不是功能跟三菱的数字开关一样,类似 k2X0 啊??

网友A:
    类似,
    稍有不同。

    三菱的结构如K2X0是8位,也就是一个字节,一个字的长度需用K4X0表示。而且K4X0可以拆解为[K2X10]  [K2X0]的组合。
    也就是K4X0的全部排列是X17  X16   X15  ^^^^  X11  X10  X7  X6  X5  ^^^  X1 X0

    而西门子则是IB4在高位,IB5在低位,
    IW4的全部排列是   I4.7  I4.6  I4.5   ****   I4.1  I4.0   I5.7  I5.6   ****   I5.2   I5.1    I5.0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1340718986) 热心助人!

网友C:
    我也是新手,IW4就是对应三菱的K4X40,同样为一个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类似,
    稍有不同。

    三菱的结构如K2X0是8位,也就是一个字节,一个字的长度需用K4X0表示。而且K4X0可以拆解为[K2X10]  [K2X0]的组合。
    也就是K4X0的全部排列是X17  X16   X15  ^^^^  X11  X10  X7  X6  X5  ^^^  X1 X0

    西门子的这个 排列 在 S7-200 SMART  中 有得到改善吗?  据我所知 S7-200 SMART    的输入 改到上面  输出 改到下面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E:
    1楼回答很正确。

网友F:
    解释的够好的
    东方不败

网友G:
    确实如1楼所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H:
就是
I4.7 I4.6 I4.5 I4.4 I4.3 I4.2 I4.1 I4.0 I5.7 I5.6 I5.5 I5.4 I5.3 I5.2 I5.1 I5.0
共16位二进制数字
请教版主:模块中若没有对应输入点,CPU会怎么分配可寻址的编号?三菱好像好理解些

网友A:
若是第一个模块输入点占用了I0.0~I0.7和I1.0~I1.7,那么接下来的输入点就是I2.0开始往下数;
若是第一个模块输入点占用了I0.0~I0.7和I1.0~I1.7和I2.0~I2.3,那么接下来的输入点就是I3.0开始往下数。

网友H:
若是第一个模块输入点占用了I0.0~I0.7和I1.0~I1.7和I2.0~I2.3,那么接下来的输入点就是I3.0开始往下数。
可是若程序中有I2.4,I2.5,I2.6,I2.7呢?
是不是CPU编号I2.4实际分配给了I3.0?

网友I:
一楼解释太精确了

网友J:
楼住回答的太棒了。

网友K(2013-05-09):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