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单限位自动循环电路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3-03-06):
就一个光电限位开关,接通了就反转,不用PLC,如此循环。行程是圆

网友A:
就是一个单按扭启动和停止的电路,常开正转常闭反转。再加一个主电路的接触器就可以了。按扭就是那个光电开关

网友B:
KM1正转,KM2反转

网友C:
楼上的正确,还得加个停止才好

网友D:
这样做 靠谱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E:
楼上的正确,还得加个停止和过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