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动作的电磁阀该怎么控制?求大能们帮忙。。。

楼主(2013-03-07):
两个两位三通电磁阀,工作时,以2秒左右的间隔循环动作,本来用一个普通中间继电器和PLC来控制,一上午的时间中间继电器就废掉了,中间继电器的寿命是8万次左右,我刚刚查了一下PLC输出点的寿命也就两三百万次的样子,这样PLC控制的话也就能抗半年就废了;两位三通阀的寿命是一千万次能抗一年半左右勉强可以接受,各位大能帮忙出出主意啊,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用晶体管PLC来控制

网友B:
电流多大啊,用晶体管输出去控制,如果电流大就加个电流放大板

网友C:
晶體管輸出,加SSR

网友D:
用固态继电器试试

网友A:
频率次数,不受限制。

网友E:
按照3楼4楼的说法去做吧!!不过你那电磁阀就成易损品!!!

网友F:
恩,三楼四楼的有道理,transmitter+ssr试试,电磁阀加续流电路试试

网友G:
晶体管输出加固态继电器

楼主:
谢谢各位大能们,小弟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H:
不用固态了,直接用晶体管,最好是在电磁阀反向并一个二极管

网友I:
电磁阀要用P型脉动型的

网友J:
更高速的阀都有,每秒通断20次都行 找找MAC这个牌子,全世界高速电磁阀都是用他的。
通断用好的固态就可以了,几年都没有问题的。

QQ:84818626

网友K:
以前就是使用晶体管PLC控制电磁阀
不断向前

网友L:
晶体管的加上放大板

网友M:
不会了,我们电磁阀1秒7次呢,24小时开机,10年了也还好,松下晶体输出的!
要不你外加光耦,这样坏也就坏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