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7):
我们在生产产品时,要求两个产品在输送带上的距离大于5cm,小于5cm就容易出废品。所以想用光电检测加plc,当产品距离小于5cm时就报警或踢出产品。请各位帮忙出个思路,或有相同程序给予参考。

网友A:
可以在输送带上装两个可以检测产品的开关。当两个开关同时检测到产品的时候,就把后面的产品剔除。可以不用PLC。

网友B:
变频输送,频率对应速度,单位时间内走的速度就等于距离!速度一定就用多少秒有无光电触发来检测是否大于等于5CM,如果不是检测5CM而是控制5CM那么,搞个拨叉或者汽缸挡料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输送带上面安装2个光电。
以入料侧说明问题:
当入料侧远端光电的下降沿作为检测依据,当这个下降沿检测到信号且这时近端光电也检测到信号则判断废品,2个光电安装间距就是你需要的距离5cm。看这样回答。

楼主:
谢谢各i位,按各位给的思路我做过实验在答复。

网友D:
簡單,編碼器 加入料光電。   傳送帶電機加編碼器,入料光電一個上升沿到下一個下降沿的脉衝數,就是你兩個產品之間的間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输送带上面安装2个光电。
以入料侧说明问题:
当入料侧远端光电的下降沿作为检测依据,当这个下降沿检测到信号且这时近端光电也检测到信号则判断废品,2个光电安装间距就是你需要的距离5cm。看这样回答。

你的方案只適用于本身長度小於5CM的產品。

网友E:
兄弟,你这个最好用2个传感器加一个小型PLC.成本也不高,做完400块钱都要不了。
      为什么用PLC呢,主要是需要对产品的多种情况进行逻辑运算,少了这个还不行的哦1
          我保证所有产品相距不会低于你设置的位置(5cm),成功率100%。
  如果你有兴趣我帮你做,做完我寄给你,装上就可以用了。如果不满意退我就是了。格外加300元编程费用就是了。

网友F:
输送带转速恒定,就好办,这个简单的。

网友G:
可以用测距光纤传感器,在用PLC计算出这个这个产品有多大,比较厚输出结果,报警的话直接把他扔出去,气缸就可以解决

网友H:
用编码器和光电检测,比较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