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7):
以前接触的是三菱plc,现在刚接触台达的,发现台达的应用指令好多啊,有很多是同三菱是一样的,而且密码也好多,什么子程序密码啊,项目密码啊等等。。。对于台达而言算是个新手,有师傅路过的留个言,有事我可以请教

网友A:
不清楚的指令对着手册做个测试程序,仿真下就好了,密码也是啊,做个两行的程序,测试几遍就出来了

网友B:
可以,有什么可以交流,我用的就是台达的

楼主:
恩,有道理

网友C:
台达  的外形  是走仿三菱 和 松下 的路线

指令 和三菱 相似度极高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常用指令是几乎一样的,只不过有部分指令好像没见过,而且后面还带#什么的!!

网友D:
台达PLC出问题了 怎么办。。。

楼主:
什么问题,讲讲看

网友E:
台达在中国(含台湾)的工控算很好的,特别是它的小型PLC和变频器系列齐,种类多,特种机型全。
其PLC产品非常丰富,主要有DVP系列和新一代的AH500系列。DVP系列又细分为DVP-EH3系列、DVP-EH2系列、DVP-PM系列、DVP-ES2/EX2系列、DVP-SV2系列、DVP-SV系列、DVP-SE系列、DVP-EC3系列、DVP-SX2系列、DVP-SA2系列、DVP-SS2系列、DVP-ES系列、DVP-SX系列、DVP-SA系列、DVP-SS系列、DVP-EX系列、DVP-SC系列、DVP-MC系列。从标准控制到运动控制都有对应型号,具有极高的性价比。DVP系列编程软件为WPLSoft,AH500系列编程软件为ISPSoft。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