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变频器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3-03-07):
有台需要改造的设备需要改成变频器控制的,要求四台变频器按照一定的比例运行,而运行的比例可以随时调节,想用变频器的485通讯做,单用起来调节比例就太麻烦了,所以请各位高手支招,前提是不用plc的情况下,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不PLC就用触摸屏吧........

网友B:
用同步器啊,我们这有

网友C:
变频器可以输出模拟量,可以一台带多台,或者一个电位器调节多太=台变频器,多台都同步

网友D:
我看你的要求,用数字式的同步器就很方便,只要设置好里面的比例就行了。

QQ:84818626

楼主:
用同步器的话设置比例方便吗?

网友E:
了解情况
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