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计数器c251对应的m8251的状态

楼主(2013-03-07):
我用FX1N的c251对编码器进行计数控制,用m8251进行监控,不知道m8251在不做加也不做减的情况下是通还是断,谢谢那位高手指教

网友A:
C251的曾计数和减计数是用M8251控制的,M8251接通C251减计数,M8251断开C251加计数。M8251默认状态是断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