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7):
请教各位大侠,我在in里面写了两个变量然后保存,然后再加两个变量的时候,在程序段里面就不能用,说有变量没保存,我要怎么把后加的两个变量更新进去呢??我刚学还请多指教!!谢谢!!!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那对这些量寻址是不是用L加分配的地址啊。

网友A:
数据不匹配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只要布尔数才可吗?

网友B:
Bool 是开关量,Char 是字符变量,int 整型变量(数值)
只有开关量可用触点表示。

网友C:
先把基础的东西学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是初学,还请多指教!!

网友D:
数据类型...........

网友E:
嗯!这个问题真的不好搞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基础的东西学好

我也是刚学,所以有些在高手看来太简单,对我们这些菜鸟却一筹莫展,所以还请多指教!!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刚学,所以有些在高手看来太简单,对我们这些菜鸟却一筹莫展,所以还请多指教!!

我们菜鸟一起学习,3楼的说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