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7):
现需选一伺服电机、放大器
现有   Q00CPU                   1个
       Q35B                         1个
       QJ61BT11N             1个
       QX40                         1个
              QY40                         1个
       AJ65SBTB1-32D     3个
       AJ65SBTB1-32T      3个
要选一套伺服驱动与上面设备连接上,远本打算选MR-J3-T系列(CC-LINK通讯,内置定位功能), 但MR-J3-T系列的货期太长,
想选其他系列的例如 MR-J3-A/B系列的+定位模块是否可行?能够与与CC-LINK通讯上。?
或者其他办法?

网友A:
我也想用-T的,可惜也是货期太长,如果两轴不要联动的话,你可以用L02的,更省一些,如果要用绝对位置,可以加个C24通讯模块

网友B:
J3-T的货期2-3个月起,的确比较长,
可以用J3-B的驱动器刷系统程序解决,但是外壳以及型号是J3-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