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松下-X C60T PLC 关电半个小时再开就出问题!!

楼主(2013-03-07):
江湖救急。。松下-X C60T PLC 关电半个小时再开就出问题!! 问题偶什么表现是:触摸屏设定参数不保存,,,手动发脉冲就报警 ERR灯亮,。。。 各位大哥大姐有什么办法没有?? 急 !!急!!! 急!!!!
SS

网友A:
松下PLC默认断电保持范围较小,如果有电池的话,可调整断电保持范围,无电池调整也不能保持。解决方法是把需要保持的数据写入EEPROM。具体编程方法参考手册。

网友B:
松下FPx-C60若不装电池,只有D32710-D32767能断电保存,装电池后经设定可D0-D32767全部保存。

网友C:
电池装了没有?

楼主:
电池买了 还没到。。。到时候装着看一下
SS
yanzhi2008

网友D:
掉电,速度指令为0,执行时异常报警。编写程序时作判断,当速度小于或等于0时,附个最低值给速度寄存器。

楼主:
谢谢 各位。。 确定是备用电池。。
SS

网友E:
电池的问题吧,如果保存资料太多的话,多加几块电池,我碰到过此问题!

楼主(2013-04-29):
松下FP-60T 的可以加三个电池。。 现在装了一个就可以了
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