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485BD通讯板2线制接法???
每天进步一小步

楼主(2013-03-07):
三菱FX2N-485BD通讯板半双工接法需要加电阻吗。 还是RDA和SDA短接,RDB和SDB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A:
光短接也能用,距离长了最好接电阻
那PLC那一边的 SG怎么接 还是不接?

网友B:
三菱FX2N-485BD通讯板半双工接法就是两线制接法,RDA和SDA短接,RDB和SDB短接就可以了。
三菱FX2N-485BD通讯板2线制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