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高手进,小弟求教!

楼主(2013-03-08):
TP04文本显示输入数据 PLC不执行。。。是什么原因? 通讯线 文本显示都正常。。PLC有问题了 更换 还是维修? 我想台达PLC 肯定有密码。。

网友A:
先搞清楚是不是通讯正常,在看你是想控制程序,还是只是强制输出。

楼主:
文本显示支持输入。比如线轴 (绕线的轴子)大小不一 直排跟斜排两种 我更换线轴。数据需要重新输入。。现在更换线轴 输入数据 文本显示 是输入了 PLC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