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s7-200 产地是德国就连不上,产地是中国的就连得上, 设置有哪里不对吗?

楼主(2013-03-08):
s7-200 产地是德国就连不上, 产地是中国的就连得上, 设置有哪里不对吗?
CPU 224 CN

网友A:
先把你的设置说一下看看,这么少的信息让人怎么判断。
通讯设置主要是选择接口硬件、设置通讯速率。

网友B:
估计你使用了一个旧的PLC,并且该PLC中的程序使用了端口。将开关捣到 STOP,或TERM试验一下.
如果PLC设置的通讯速率高于19.2KHZ,则一般的转换器则不可连接,可找一条原装的数据线,连接后设置系统块到19.2以下,下载后普通的转换器就可连接了。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C:
"连不上, 连得上"
晕,让人听了一头雾水,怎么回答啊?

网友D:
是指的啥? 通过编程电缆和电脑连接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E:
CN是国产的

网友F:
如梦果你使用的是串口通信电缆的话,是无法工作于187.5K,如果此PLC的波特率是187.5的话需要使用USB并且支持187.5的通信电缆。有一般情况下,西门子触摸屏与PLC的通信默认是187.5K ,如果此设备安装有西门子触摸屏的话,极大的可能性就是187.5的波特率。建议你使用自动搜索功能来寻找在线PLC

网友G:
软件语言设置为英文,估计就可以连上德国的

网友H:
赞成7楼的,自己在试一试吧!

网友I:
用原装电缆才是王道.

网友J(2013-04-17):
7楼正解

网友K:
7樓正解,編程語言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