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看看

楼主(2013-03-08):
断电寄存器范围设置的问题,d511后面设置不到的怎么办,是不是断电保持的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坚持!!!

网友A:
看看手册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B:
1、D0~D199是非电池保持区域,通过参数设定可改变为电池保持区域;
2、D200~D511是电池保持区域,通过参数设定可改变为非电池保持区域;
3、D511~D7999是电池保持的固定区域,区域特性不可以改变(即不能通过
参数设定改变为非电池保持区域);

楼主:
谢谢你了啊,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