块的接口问题

楼主(2013-03-08):
请教各位大侠,为什么我在这个块里只写了这一行,保存的时候就出现这个对话框啊。其他什么程序多没有写?我刚学还请高手们多指教啊!!! 有的人说是块被调用了,可我其他什么程序都没有怎么会有调用呢?
还是说第一次编的时候和有修改的时候都有这提示啊!!

楼主:
我的问题可能太菜,我刚学,还请师傅们多指教啊!!!

网友A:
不用管它。直接保存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那这提示是系统默认的吗?

网友B:
只要接口有变更就会弹出该提醒框。
确认无误确认即可。
在其他程序中如果已经调用了该块,那么该块的框图会变成红色,用右键更新功能块就会显示更新后的接口。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这下明白了!!!

网友C:
在调用块之后再改变环境接口,之前所调用的块删除重新输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