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达人,ALT指令用RST复位是否合理?(俺是新手)

楼主(2013-03-08):
比如,我用一个按钮实现电机的启动与停止(如图),但其它动作的时候Y0要复位断开(这里用M0代替)。
如下图编程合理不?ALT交替指令能否和RST一起用?
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上三位的解答,原先我还担心这样编了用后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现在我就放心用类似程序了。

网友A:
FX-GP-WIN-C V3.3???
为什么还要用这个软件
GX Works2 GX Developer不是更主流嘛!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