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8):
PLSR K2000 K-1000 K100 Y0  中脉冲数为负值也可以写入,怎么回事? DLSR不是靠DIR信号ON/OFF来指定方向的吗? 难道正负值也可指定方向?

网友A:
不可以的,在软件上频率同脉冲数都可设负值,但实际运行时不会做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