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8):
大家好,请问哪位高手有这个版本的软件?谢谢?
GP-PROPB C-Package   V6.01版本的

网友A:
为何一定要V6版的?

网友B:
好像没有!

网友C:
难道后面的7版的不兼容之前的吧,我这里用最新版复制程序一直没能成功,原程序应该是6版软件编的(如图)。会不会跟版本有关呢?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D:
楼上的似乎是要用V6版本的哦
努力成就梦想。。。。。。 技术支持   541846938

网友C:
用V7版本上传后再下载就报出错:0CB:017:01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V7版本上传后再下载就报出错:0CB:017:010.

你確定你V7版軟體中已存在LG的驅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確定你V7版軟體中已存在LG的驅動?

是的,不加驱动的话不能打开的。

网友C:
用GPmnt来复制程序就可以,上传的文件是MEM格式的,不能打开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