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8):
[MOV  H1     K1Y10]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初学不懂请大家教下谢谢! H是32倍我知道但是H1的1是Y10的第几个呢 H2  H4  H8

网友A:
H1是16进制,把它转化成2进制就明白了。16进制的1就是2进制的0001。K1Y10是4个位元件的组合,包括Y13-Y12-Y11-Y10。最后接通的是Y10。 H2就是Y11接通,H4就是Y12接通,H8就是Y13接通。你先把H2,H4,H8分别转换成2进制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1是16进制,把它转化成2进制就明白了。16进制的1就是2进制的0001。K1Y10是4个位元件的组合,包括Y13-Y12-Y11-Y10。最后接通的是Y10。 H2就是Y11接通,H4就是Y12接通,H8就是Y13接通。你先把H2,H4,H8分别转换成2进制数。

整段意思是 Y10- Y11- Y12- Y13全ON

也可以 [MOV HF K1Y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