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急请高手帮忙!急

楼主(2013-03-08):
CJ1M-CPU12的PLC跟OMRON12寸的屏连接,刚开始可以连上,把改好的程序下到PC后就连不上,以为是通信没有设好,把设置里的上位机连接端口的模式设为1:N,波特率为115200。触摸屏的设置也是一样,就单单把设置下载到PLC里。结果连PLC怎么也连不上,然后把PLC内的PID开关的第5脚拨到ON,把网络类型选为Toolbus,点直接在线,它就可以下载程序并连上,但是一但断开重新连接就不行,屏幕一直都是连接不上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那为高人可以解缺一下!谢谢

网友A:
刚开始可以连上,把改好的程序下到PC后就连不上
你的程序能下到PC?
既然是修改程序后不行了,则检查修改的程序。

网友B:
数据线没有有问题吧,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C:
应该是你改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D(2013-05-15):
程序问题吧 ,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