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楼主(2013-03-08):
cp1L怎么不支持TIMX指令

网友A:
引用楼主sxzhangfei于2013-03-08 20:41发表的 欧姆龙 :
cp1L怎么不支持TIMX指令
你必须在PLC属性中选择使用二进制方式使用定时器方能使用TIMX指令,但是一旦你选择了,你将不能使用Tim指令,也就是说,要么程序中使用Bcd定时器,要么使用二进制定时器。
从Cj2机型开始,欧姆龙支持在程序中混合使用Bcd定时器以及二进制定时器。
Good Luck~

网友B: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