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解释一下 这个 传送中的 &VB600 &VB900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3-03-08):
&VB, &IB, &QB, &MB, &SB, &T, &C, &SMB, &AIW, &AQW 这些 数据 也 有这种形式
前面加一个& 是什么意思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代表取得Vb900或者Vb600对应于PLC内存的物理地址。
Good Luck~
下载积分:+5(月泽) 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表取得Vb900或者Vb600对应于PLC内存的物理地址。
Good Luck~
我可不可以 这么 理解
VD2000 就是一个指针 指向的是 VB600为首的 字节
在有这个指针的前提下,我做2个实验 写和读VD2000
我如果把100 传送到 VD2000 中,其实际意思就是 把100传送到 VB600为首字节 的 变量存储区中?
我如果 把VD2000 传送到 VW200中 其实际意思 就是把VB600为首字节的变量存储区中的数据 传送到 VW200中?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还有个实验 在有这个指针的前提下
VD2000 加6 ADD_DI 6 其实际意思 是不是606
VD2000中的指针 指向VB606为首的字节?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今天 学习了一下 把学习结果和大家分享一下
http://dl.vmall.com/c0m68zn5mi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