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SM1.1的.

楼主(2013-03-09):
当I0.0再来一个脉冲,SM1.1是否置位。

网友A:
奇怪,是不是你写错了。
题是问SM0.1,下面问的又是SM1.1。他们二个是不同的功能概念啊。
SM0.1 首次扫描周期时该位打开,一种用途是调用初始化子程序。
SM1.1 当溢出结果或检测到非法数字数值时,某些指令的执行打开该位。

楼主:
不是,我只是没有把SM1.1写上而已。

网友B:
汗啊
SM1.1还真没用过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2013-07-18):
SM1.1=1不会维持
VB0=//255//0//1//2//......//253//254//循环
每个VB0从2#11111111(255)到2#00000000时,SM1.1会产生一个周期的脉冲。
如下程序可监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