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安装软件出现“不是有效的Win32应用程序”

楼主(2013-03-09):
我原来装的是GX Developer 7 现在改装GX Developer 8.52 出现“不是有效的Win32应用程序”
请教各位。帮忙

网友A:
我以前也出现过,系统重装下就好了
深圳周边电气电工PLC服务。

楼主(2013-04-20):
系统重新装了一下,好了;可以使用了

网友B:
肯定是系统问题!或者是环境没有安装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