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感应加热器过流报警

楼主(2013-03-09):
如题,现有一台50KVA的高频感应加热电源,上电正常,但是启动加热开关就报警,显示过流。我检查了变压输出线圈与加热处没发现有短路现象,将加热电流调到最小依旧报警,而且还没放置被加热工件。生产厂家是郑州超科电子有限公司,想得到懂这设备的朋友们帮助,分析下是哪块故障。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电流互感器或放大电路坏

楼主:
请教楼上朋友你能确定是放大电路吗?电流互感器这玩意我想不会坏的
相信自我!

网友B:
是模拟电路的吗?检查功率调节电位器,逆变驱动电路问题,限流电阻有无断路,保护稳压二极管有无短路,MOS模块组或IGBT模块组有无炸毁或短路,用示波器检查波形产生,反馈波形放大增益及比较后状态,实在不行更换锁相环芯片。

楼主:
多谢三楼的朋友,现在有点搞不清哪块是驱动IGBT的电路了。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