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换程序后连接触摸屏无反应

楼主(2013-03-09):
我公司一台欧姆龙CQM1的PLC出问题后我重装一个类似的PLC但是是CQM1H转换的,结果开机触摸屏仅显示主界面就无任何反应,点不动天法进一步动作,为什么
学我所用

网友A:
灌程序了没有

网友B:
,三菱的我也是换了PLC后转换程序触摸屏仅显示没反应,后来下载以前程序注释内存再转换程序后修改触摸屏通讯设置和PLC型号后就可以了,欧姆龙我不是很了解,我也是前两天搞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