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为什么整这么复杂?

楼主(2013-03-09):
三菱定位控制手册上的伺服的点动程序:
搞不懂为啥整这么麻烦,为什么不直接就是

网友A:
你有本事,做过设计没有?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本事,做过设计没有?
我可没说有本事,只是想讨论原因,在这里不考虑虑互锁、执行先后顺序,就只考虑手动,这有必要吗?

网友B:
编程样例程序的人,考虑到很多特殊情况。
还有很多模块的使用,其实也就一两句就行了,手册上也整的很复杂。

网友C:
不思进取的三菱,哎,无语啊

网友D:
你應該把整個範例都看完吧,光看一段程序當然不知它是什麼用途...
大概應該是考慮到整體互鎖,你可測試一下當再執行DDRVI時,在執行另一個DDRVI(原本的別off)看有什麼情況
當然不考慮其他因數你這樣寫也行.

网友E:
我做了一个程序的手动部分比三菱的还要复杂,不过功能也要多一些。

网友F:
手册上的例子只是一个参考而已,实际上我们还是按照我们具体情况来定,不过一些互锁条件还是必须的。
yanzhi2008

网友G:
实际应用中,你考虑互锁,执行手动后,要清清除原点回归完成标志,执行完成标志等。安全保护后你的整个程序结构意思也和手册相近了。手册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只能给你一个启发,当然你可以创新。

网友H:
功能比你的多,你的只写了最基本的
机械臂

网友I:
当动作多时,就要考虑动作之间的相互关系。

网友J:
复杂有复杂的原因

网友E:
要搞正反转还是基恩士的简单

网友K:
为了防止在自动的情况下按下手动而导致程序错乱,做的互锁。

网友L:
初学者 不懂

网友M:
复杂是因为别人考虑的周全 ,不要说这些是无用功 ,。、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复杂是因为别人考虑的周全 ,不要说这些是无用功 ,。、
好多情况下是这样的

网友O:
不搞这么复杂的话,经常在切换时死机!呵呵!

网友P:
对于楼主,我只能说一句,你的大脑为什么天生就那么精密,按你的说法推算就只有一个吃饭功能就行了,这样就什么都不用想了。

网友Q:
用多了就不觉得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