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大家电线一般是怎么估算电流的

楼主(2013-03-09):
1平方 1,5 2 4 6 10 查表每个表多不一样

网友A:
电工经验之谈 工控老鬼的日志
关于BV线每平方能带多少负荷:按照口诀计算电线载流量:10下五,100上二,25、35四三界,70、95二倍半、穿管温度八九折铜线升级算。意思是10平方以下就乘以导线截面的5倍就是电流。铜线升为大一级截面就乘以倍数。穿管用计算得出的电流乘以0.8折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10平方以下乘以5差不多就是电流值了

楼主:
4平方那不是20按 1平方才5安啊

网友C:
1平方可以过3至5A电流。

楼主(2013-04-08):
谁把上面的话 解释下 没有听懂

网友D:
下载积分:+1(chenyuanrui)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