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接近开关

楼主(2013-03-09):
我在一条传送带上分选轴瓦,屏上设定一组几片,我用普通接近开关计数,会产生误差。如果用高速接近开关能解决问题吗?输送带速度不是很快,望高手给个建议,应用过高速接近开关的希望能分享一下经验。我设计有复查,复查接近开关我用了高速计数器(复查装置会与输送带相对运动),两处无规律会出现一两片误差。

网友A:
PLC的计数器 换高速的尝试过没?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只要不是速度过快,换高速反应的接近开关,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C:
个人感觉你这不是速度问题。应该是检测传感器的可靠性问题。你看下是否有重复计数情况就是接近开关信号检测一个物体产生断续情况,或漏计数就是接近开关有时没有检测到物体。这个跟传感器选型有好大关系,单纯的选高速响应的接近开关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要对症下药才行。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D:
一般传感器都加个小延时才用于计数,这样更准确些

QQ:346994482

网友E:
接近不行为何不用光电

网友F:
接近开关的感应距离是否合适,

网友G:
用光纤试试

网友H:
轴瓦通过接近开关的时间是否大致相同,如相同可以设计一段程序用于判断是否轴瓦通过,排除掉其它干扰。

网友I:
要考虑干扰也会误计算

网友J:
应该是感应器的问题

网友K:
用光纤比较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