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RS232直连或交叉的问题

楼主(2013-03-09):
刚在设备上加了台扫描枪,是用三菱Q系列的QJ71C24模块与之相连接,两端都是九针母头,所以小弟就做了跟rs232的线,开始是23交叉5直连,结果通讯失败,后面就重新再做了一根,235都直连,ok了,所以就想在此请教个问题,rs232直连厚实交叉区别在哪里?

网友A:
RS232交叉是指主站的发送端连接从站的接收端,主站的接收端连接从站的发送端,具体9针头里的管脚如何定义,那是模块本身自己定义的。

楼主:
找了好久的度娘才得到答案的,你说的也是对的,谢谢了
jxh668

网友B:
它里面已经交换了

网友C:
232没有交连直连的说法
标准是A的发送接B的接收
A的接收复接B的发送,
GND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