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9):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1.plc如果程式是記憶在ram,程式不見(如使用rom程式不會不見)
2.停電保持(M,D)資料會不見(有可能變亂碼)
3.再來就頭大了...程式重新輸入(有原始檔就好辦了)

网友B:
电池没有电了以后,程序不会丢,但掉电保持区的数据就会丢了。

网友C:
电池没有电了以后,程序不会丢,但掉电保持区的数据就会丢了。同意2楼
机械臂

网友D:
2楼3楼,你们真的认为程序不会丢?如果你没有装EEPROM存储和的话程序肯定会丢的。不信你就把电池拿掉几个小时后你自己试试看,不丢才怪!!短时间拿掉电池问题不大,因为还有电容保证但是电容的电放没了程序就丢失了,除非你有EEPROM扩展存储卡。

网友E:
哈哈,四楼说的“透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2楼3楼,你们真的认为程序不会丢?如果你没有装EEPROM存储和的话程序肯定会丢的。不信你就把电池拿掉几个小时后你自己试试看,不丢才怪!!短时间拿掉电池问题不大,因为还有电容保证但是电容的电放没了程序就丢失了,除非你有EEPROM扩展存储卡。

所以要定期更换电池,重要设备要加装EEPROM扩展存储卡。

网友G:
把电池拆掉不就知道了吗,还要问别人做什么

网友H:
自己亲自实践一下,就永远记住了。

网友I:
同意7楼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2楼3楼,你们真的认为程序不会丢?如果你没有装EEPROM存储和的话程序肯定会丢的。不信你就把电池拿掉几个小时后你自己试试看,不丢才怪!!短时间拿掉电池问题不大,因为还有电容保证但是电容的电放没了程序就丢失了,除非你有EEPROM扩展存储卡。

我也在FX2N上试过,拿掉电池2小时余,程序确实没有丢。

网友K:
保持寄存器数据丢失!

网友L:
那些断电保持的数据会丢失。

网友M:
更换电池时需要PLC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