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用压力传感器控制变频器可行否?

楼主(2013-03-09):
如果锅炉风机自动化改造,直接用压力传感器接在风机变频器模拟量电流输入端(不用PLC),控制风机转速实现自动控制。不知能否实现?请诸位大侠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可以的,模拟量信号输入可直接接变频器,自动调节风机风量,我做了很多

网友B:
可以,但是精度不高,不稳定,因为变频器里是简易PID,

网友C:
可以用变频器的PID

网友D:
用变频器自带的PID就可以,只是精度和跟踪差一些。

网友E:
可以,变频器社设置一下,精度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