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选型,导线选择

楼主(2013-03-09):
低压电器怎么选,电缆怎样选,能否有一个标准,网上版本太多。自己也一直只摸着石头过河,这个问题一直纠结,肯请高手指点,如下图所示

网友A:
电器的选型一般根据客户需要。导线要根据负载选择线径。具体的可查电工手册

网友B:
算好各负载的额定电流,再在器件选型号时放大一级,二级的。电线为每平方过3--5A电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