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9):
请教如何判断电磁阀的好坏?

网友A:
通电气不通就是坏了

QQ:84818626

网友B:
电磁阀通电会动作,也可以在中作上试用好坏

网友C:
给个控制量,看是否有反应。。。。

网友D:
手动动作几次,看看出气口出气正不正常。

网友E:
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线圈通断,然后通电,会听到响声的。

网友F:
用万能表测量线圈的好坏。

网友G:
有时候,一切正常,但是物理磨损了。也会导致设备异常的延迟。也需要更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手动动作几次,看看出气口出气正不正常。

手动正常不代表自动正常。如果线圈挂了,手动一样可以动作的

网友I:
加电,听声音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有时候,一切正常,但是物理磨损了。也会导致设备异常的延迟。也需要更换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