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0):
电机是1400转 4极三相异步电机,变频输出频率是10HZ,变频参数也设为4极的,电机轴上的转速多少?

QQ:84818626

网友A:
应该是280左右.转速与频率和级数有关

网友B:
原来读书时学的公式n=60f/p(其中n是同步转速,f是频率,P是磁极对数)实际转速n1=n*(1-s)s是转差率。自己算下吧。

网友C:
4极电机,1HZ约为30转。

网友D:
280-2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读书时学的公式n=60f/p(其中n是同步转速,f是频率,P是磁极对数)实际转速n1=n*(1-s)s是转差率。自己算下吧。

转差率就可以不用计算了,不用精确到这样

QQ:84818626

网友E:
根据公式  n1=n*(1-s),  n=60f/p
  考虑 s;转差率   实际转速;n1   转速;n
变频输出频率是10HZ,电机转速280~290转。
不断向前

网友F:
电工基础都没有学,还来搞电工,唉!

网友G:
理论正确是300,楼主要多学习基础知识啊,

网友H:
280--300
与负载也有关系

网友I:
[支持2楼观点

网友J:
与负载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