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温控器与PLC经485通讯疑问(附程式)

楼主(2013-03-10):
公司使用Q系列PLC与5组温控器(OMRON E5CZ)经由485通讯
但有部分程式看不懂(如下红框处)
恳请高手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A:
如果看看软件的帮助或者手册对应的指令的话,就应该能明白了。
MOV KX DY 是赋值到数据寄存器区,这里的是用作特定的寄存器区。,下面的画红圈的指令则是智能功能模块的专用指令。手册上直接有现成的例子讲解的。

楼主:
谢谢,因为爬了文都找不到才想问问看..
网路上的QJ71C24N手册又只找到英文的,看起来吃力阿〜〜

网友B:
本论坛就有中文资料。
楼主能将程序发上来吗?

网友C:
中文可参考L系列的通讯手册

楼主:
这论坛有中文的资料?怎我打QJ71C24N没有...
能指导一下要打什么关键字查询吗?
程序的话就是截图的那些而已。我没有删除..
MITSUBISHI有出L系列阿?

网友C:
最新的手册叫MELSEC-Q/L Serial Communication Module User's Manual (Application),上海三菱网站只有基础篇是中文的,日本网站有详细篇
这个通讯协议通讯可用SC、GX WORKS软件从模块中读出,上述图片只是调用模块内设置好的协议

网友D(2013-04-27):
G.CPRTCL U18 K2 K1 D100 M0 U18是指I/O位置 K2是第二通道 K1是协议号,D100 不用管,M0是判断通讯成功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