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压测试怎么做?

楼主(2013-03-10):
有一客户有一台自己做的简易的手动耐压测试设备,就是通过变压器把电压升到550V后同时对50只陶瓷片进行耐压测试,50条回路中每条串联一只1P 5A的小型断路器,有不良品时小型断路器会跳开,然后人工拿出不良品,再重新合上小型断路器。现在客户要求要全自动。

楼主:
问题的难点是如何让小型断路器自动复位,然后进行下一次测试。我查了一下,好象没有合适的测试仪。

楼主:
如果在每一回路中串联一只电流传感器再加上模拟量输入模块应该可行。但这样可能成本较高。哪位朋友能推荐更好的方法或同时测50只产品的耐压测试仪。谢谢大家!

网友A:
每一回路中串联一只电流继电器,然后要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网友B:
如果是全自动的每次做一个就好了,50个也是一个一个的上,圆形转盘就可以实现。不知道你的客户可以接受多少成本?

网友C:
有啊 我们公司就有专业的耐压测试机 稍微改一下就OK了!~!

楼主:
每次测一个不行。要求每测一次要55秒。5楼的朋友留个联系方式行吗?

网友D:
每一迴路串一組電子式電流表頭+電磁接觸器
電流表設定O.L電流值
過載時電磁接觸器跳脫

网友E:
其实你没必要使用断路器,使用PTC过流保护热敏电阻就可以了,过流解除后可以自动恢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其实你没必要使用断路器,使用PTC过流保护热敏电阻就可以了,过流解除后可以自动恢复。
PTC 不知道有沒有耐壓600V ?

网友E:
有的,才几毛钱一个,省多了

网友F:
5000V的耐压测试台做过,耐压通过率高么?如果通过率高可以通过工艺的办法去控制,用市够的耐压测试仪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