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采样

楼主(2013-03-10):
步进电机驱动压力传感器,下压轻触开关,采集脉冲输出量与压力(模拟量)之间的关系,要求1s中采集1000个数据以上,用什么实现呢?哪位大神指教一下。PLC加模拟量模块速度达不到

网友A:
可采用专用的压力变送器或是压力仪表,再传到PLC处理。每秒1000次,有很多都可以做到

网友A:
采样速度跟AD转换速度有关,越快越贵

网友B:
伺服油缸+伺服电磁阀+变送器+AD模块更好
不断向前

网友C:
每秒至少1000個數據---->1ms內要1個值
1.PLC掃描時間約 幾十ms~幾百ms 依程式大小不同
2.1分鐘要計錄60000個值對PLC而言應該 D會不夠用
因此建議採用電腦程式+數據收集卡來做
我不是這方面專才
可以問一些電腦控制卡的廠商看看 如 研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