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10):
三菱的v z 变址寄存器怎样用。请举例。谢谢

网友A:
例如V0等于5,当执行D10V0时,D10V0就是D15   就是D10加5,
  • 下载积分:+2(wencheng2088) 感谢!
    !!!

网友B:
    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MOV K10 D0V0这条指令,当V0=K0时,是把K10存放在D(0+0)的数据寄存器中,也就是D0中去;当V0=k1时,是把K10存放在D(0+1)的数据寄存器中,也就是D1中去;依此类推
  • 下载积分:+2(wencheng2088) 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例如V0等于5,当执行D10V0时,D10的值就是D10加5

    不要误人子弟

    D10V0   v0=5

    就是用的是D15

    QQ:84818626

网友D:
    3楼正解。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E: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