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系列ASCI指令求助

楼主(2013-03-11):
三菱FX2N系列PLC ASCI这个指令的话是不是只能转换个位的,超过10以上的能不能转换,求解 在线等!主要用于斑马打印机打印生产日期和生产流水号。

网友A:
ASCII码每个代码对应一个字符,包括数字和字母等。
10在ASCII码里要当作“1”和“0”两个字符处理。

网友B:
先用BCD指令转换,再用ASCI指令,就可以把流水号变成字符了

楼主:
你们意思都理解错了

网友C:
这个与M8161有关系,8位处理模式与16处理模式。
所以你超过10就没法处理,要数据分离或者是合并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