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触摸屏管道水流动态 怎么做 谢谢回复

楼主(2013-03-11):
求教三菱触摸屏管道水流动态 怎么做 谢谢回复

网友A:
用多个内部变量做流水管道的触发状态显示。或者如果屏支持的话,直接加载管道内水流动的动画。

网友B:
你要用“棒图”时间控制流量

网友C:
搞3个图片,轮流显示

网友C:
有问这三个图片怎么能一般大,用什么做的。其实有些问题不必想得太复杂,我就是在WIN XP中自带的画图中做的。
画好第一图后保存,把要流动的线条剪切、复制、移动,补上新出现的线,另存为第二图。同样方法做第三图。
简单未必是低水平,用高级软件未必做得就高水平。

网友D(2013-05-18):
可以哦,三幅图,赞

网友E(2013-06-18):
什么状况!

网友F:
问题是怎么让它轮流显示出来呢

网友G(2013-07-29):
1楼说的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