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反馈信号怎么接入PLC变为输入信号

楼主(2013-03-11):
控制电磁阀的开启和关闭,电磁阀反馈信号读取电磁阀的状态,这个反馈信号是无源的还是有源的?需要怎么才能接入PLC输入端?要继电器吗?谢谢

网友A:
一般是无源的,你也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可有电压,
无源的按照普通按钮的接法就可以了

网友B:
电磁阀开关 不能能和控制继电器一样 可以反馈回数字量信号
如果电磁阀 驱动的是气缸 可以再气缸上安装 磁性开关来检测
如果电磁阀 驱动 管道开关 可以检测管道内的 压力 流量等等===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电磁阀的状态可用继电器的触点来表示

网友D:
如果是干接点就直接接到PLC的输入端,如果是AC220V,就用中继转换。

网友E:
2楼正解
正儿八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