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哪位热心的老师帮我一下:

楼主(2013-03-11):
有精密凸轮分割器的五工位园盘工作台(或称旋转工作台),每次旋转72度会停顿一会,控制的话到底用普通电机(带涡轮减速箱)好还是用步进(或伺服)电机(不知可不可带涡轮减速箱)好?如果用步进(或伺服)电机的话每转动一工位的脉冲量假设是2000,但由于精密凸轮分割器带动园盘工作台刚转过72度后即使电机再转一会园盘工作台也不会转,是不是要把脉冲量设得比2000大一些呢?先谢了!再好另外发个带注释的程序,那就更好了!

网友A:
减速比太大了,当然会电机转一下子圆盘不转,转动一点点肉眼也看不出来的。

网友B:
普通带涡轮减速箱电机,就可以

网友C(2013-04-11):
凸轮分割器的工作方式是入力轴转一圈分割器转到一个工位,用减速比较大的减速机+普通电机就可以了,在入力轴侧加个感应器,碰到感应器就停,调好一点就可以。一般分割器都有驱动角,感应器调到刚过驱动器就感应到就行,但如果驱动角较大,即电机空转角度过小就需要加刹车

网友D:
普通电机 加一个光电开关即可,最好用变频器控制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