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PROFAC背景灯如何延时关闭

楼主(2013-03-11):
大家好,请教一下,如何从PROFACE屏系统里设置,没触摸屏幕时会自动延时关闭背景灯。现在我的屏一直亮着,很不节能,环保。所以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进入参数设置,里面有选项选择开关屏幕保护功能的

网友B:
PROFAC 是2000系列還是3000系列(要貼圖給你看也要知道是哪個型號軟體界面不同)

楼主:
谢谢!触摸屏的型号是GP37W2.是2000系列的。

网友C:
proface 不像维纶通吧,好像没有节能或屏幕保护程序之类的,

楼主:
可以从屏中设置,已经设置好,谢谢大家!

网友C:
请问楼主,是哪个参数